wince下名字是好好的,到DOS下后面多了~1,不是长文件名

楼主:
这个是在wince下碰到的麻烦,在windows 2000下的文件名是NK.bin,我传到开发板上之后,因为开发板是拿DOS引导的,Dir,发现文件名变成了NK~1.bin不知道是为啥,因为这个是wince的内核我要在DOS下加载启动,但是不知道文件名怎么用了。
百思不得其解,在开发板上将wince运行起来后,再看还是NK.bin,就是在DOS下不行。。。并且感觉开发板那个下面的DOS是个精简版,应该不支持长文件名吧。
麻烦哪位知道的告诉下是怎么回事吧,谢过了!

网友:
这个文件名不长吧?

是不是你有多个用大小写驱分的文件名?
系统自动区分了....

网友:
我是从win2000上下载过去的,下载的时候还提示是不是要覆盖呢,我选覆盖原来的默认NK.bin,没有重名的阿,并且我改成其他的名字后面也有一个~1,而系统原来里面的NK.bin确实显示很正常,于是就郁闷了,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解决了,其实很简单,将那个NK~1.bin用rename命令手动改成NK.bin就OK了,我晕。。。

但是为啥名字自动变成加了个~1的还是不明白,给自己一个教训吧,开始把精力都放在了文件名为啥会改变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