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E下ISA驱动封装的DLL用注册吗?

楼主:
我使的是PC104是威盛的芯片组在上面做的ISA卡的驱动DLL我已经把它加载进NK了,问下ISA驱动的DLL用修改platform.reg才能使用吗?

网友A:
你是怎么加载到nk中去的?通过catlog?还是修改bib文件?如果是修改bib文件,那么,肯定要修改platform.reg文件

网友:
修改bib文件的方法,修改platform.reg文件自己写如下就可以了吗?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ampleDev]
"Dll "= "MyDev.Dll "
"Order "=dword:1

对吗?请高手指导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加载到nk中去的?通过catlog?还是修改bib文件?如果是修改bib文件,那么,肯定要修改platform.reg文件

修改bib文件,那么,肯定要修改platform.reg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