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t ctrl

楼主(2007-08-27):
list ctrl
目前写一个 win CE 4.2 上面的程序,
机器没有触摸屏幕.
想要实现 这样的一个功能.
用上下键可以实现对一个固定的文本文件里面内容一行的查看,
即:按一下上显示当前内容的上一行内容,
按一下下显示当前内容的下一行内容.
由于文件比较大,可能有几千条数据,不知道用list ctrl 可以不,
或者大家给点思路,
说的仔细点 刚刚开始接触 很多东西都不懂.
文本文件
程序
触摸

网友A:
如果是list ctrl, 我把文件内容全部都读入进去,(几千条数据).
这样占用内存太高了吧

网友B:
到code project上搜一下,有个virtual list可以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