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SerialPort类声明多个实例控制不同的串口?

楼主:
各位大虾:
    我在做一个控制台程序,该程序要同时使用两个串口进行数据通讯,我使用的是
SerialPort类,我在父窗口中声明了两个对象:
CSerialPort m_SerialPort1;
CSerialPort m_SerialProt2;
编译器编译,链接都通过了,只是程序不能执行,单步调试的时候发现程序停在了m_szWriteBuffer=NULL;处,然后我用另一种方法,声明了一个数组:
CSerialPort m_SerialPort[2];
执行情况和以上相同。
请问各位大虾,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解决?怎样同时使用两个和两个以上串口进行通讯?

网友:
在构造这个类的多个对象的时候,打开不同的串口....

这个会被系统对应到不同的资源上,如果你的系统识别出你有这么多的串口资源的话,那就没问题.会返回成功的

网友:
实例化一个类
然后指定该串口类的参数
不就可以控制很多串口了吗?

网友:
我感觉是不同的对象是用了同一片读写缓冲区,所以报错了。

网友:
我自己定义了一个类,这个类从CSerialPort类派生而来,然后,用这个类同时声明两个对象不会有任何问题。谢谢flowercity(菜农) 和lbing7(向青润老大学习!!!) 两位啦...

网友:
是不是定义一个公共的类,这个类中实现Serialport的功能,并且设置了端口,波特率这些。
然后用这个类去生成不同的实例,这样就不会提示端被占用。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