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设备的读写

楼主:
要读写USB设备的数据
m_hDevice= CreateFile(DevInterface.DevicePath(),GENERIC_READ |GENERIC_WRITE,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NULL,OPEN_EXISTING,0,NULL);
已经获得句柄
WriteFile(m_hDevice,szWriteBuffer,dwWriteByte,&dwWriteLen,NULL);
用GetLastError报告错误1,功能错误,这是什么原因?
小弟我刚开始接触这些东西.有很多问题不懂,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没有人会吗?
我有急用,请各位大虾快帮帮忙!拜托各位了!!

网友:
兄弟,你要写的话,获取句柄的语句应该这样,m_hDevice= CreateFile(DevInterface.DevicePath(),GENERIC_WRITE |GENERIC_WRITE,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NULL,OPEN_EXISTING,0,NULL);再试试

网友:
刚才没看清楚,可能是设备名称不对,因为你用bulk传输,需要设置管道信息,请核实一下是否正确使用管道了。

网友:
蓝果大虾:
    麻烦你再说的具体一些,所谓的管道难道不是那个文件的句柄吗?
还有,就是USB设备读写时,要安装Driver那样应该怎么读写?是用DeviceIoControl 还是就ReadFile就可以了,谢谢了!请多指教!

网友:
用DeviceIoControl 还是ReadFile都是一样得,只是同步和异步得区别,不管那个,都需要指出管道信息,得到得句柄未必就对啊,如果控制传输,就不需要管道,所以你要检查一下。

网友:
大虾,能否给点源代码参考一下,或者具体讲解作法!谢谢了!

网友:
很简单啊,将m_hDevice= CreateFile(DevInterface.DevicePath(),GENERIC_READ |GENERIC_WRITE,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NULL,OPEN_EXISTING,0,NULL)中的DevInterface.DevicePath()改一下就可以了,比如,你设备的名字是Device1,读管道是0,写管道是1,那么,第一个参数就是"\\\\.\\device1\\pipe0"(读),"\\\\.\\device1\\pipe1"(写),其他的不要动,所以第一步是要知道设备名字,第二步是要知道管道号,别的就ok了.

网友:
呵呵,这个跟驱动的写法有关系啊.又明白一点点了,昨天刚看到这部份,谢谢,顶一下

网友:
很简单啊,将m_hDevice= CreateFile(DevInterface.DevicePath(),GENERIC_READ |GENERIC_WRITE,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NULL,OPEN_EXISTING,0,NULL)中的DevInterface.DevicePath()改一下就可以了,比如,你设备的名字是Device1,读管道是0,写管道是1,那么,第一个参数就是"\\\\.\\device1\\pipe0"(读),"\\\\.\\device1\\pipe1"(写),其他的不要动,所以第一步是要知道设备名字,第二步是要知道管道号,别的就ok了.

我还想问一下楼主,设备是知道了,但是管道在驱动程序中需要处理吗?还只是在WIN32程序中处理.

网友:
可我怎么获得设备的名字,以及读写管道呢?

网友:
你有名字或GUID啊,这个好多书上都讲了,翻翻书吧.

网友:
多謝各位支持。現在結貼了。再次謝過了!

网友:
留名
方便以后查找

网友:
trace一下DevInterface.DevicePath(),看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