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把写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

楼主:
我用evc++4.0写的程序,想下载到YC2440的开发板上运行看一下效果,可是在YC2440SDK下一运行就出错,说很多头文件找不到,我已经装了YC2440的SDK包了啊,为什么还是总报错??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吗??

网友:
运行文件说头文件找不到?!

网友:
你是在编译的时候出错,还是运行的时候出错?你写的让人看不明白。

网友:
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好像编译通过了,出现了一个连接错误,具体是LINK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MFCCE420d.lib' 是怎么回事啊,我找过了,根本没有这个文件啊??

网友:
sdk包可能不支持MFC噢,试用API写个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试试吧。

网友:
我的sdk是自己从板子上导下来的啊,是sdk出了问题吗?

网友:
MFCCE420d.lib这个文件是sdk里带的还是连接的时候自动生成的啊,我就是没有这个文件啊,现在想知道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带d的是dug版的吧~~~~~~`

网友:
是 可是用release版时也是说没有MFCCE420.lib这个文件

网友:
wince模拟环境下么?

网友:
会不会是导出sdk时出问题了,
好像有个选项eMbedded Visual c++ 4.0 support
下面几个选项
ATL for windows ce application
MFC for wince application
MFC for wince activeX control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的

网友:
那我再导一次SDK看看吧

网友:
再问一下啊,那几个选项应该选哪一个的??

网友:
应该有这个库的,应该是如bluehuman说的,在到处sdk最后一步的时候,没有选支持MFC,所以没有包含那个MFC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