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可以在设备上调试运行,为什么考到存储卡上就不可以 ...

楼主(2007-02-12):
程序可以在设备上调试运行,为什么考到存储卡上就不可以了呢?
需要移植一个WinCE4.0下的程序到WinCE5.0下,原来是在EVC下开发的,可直接编译过来的话,程序到设备上运行就慢了,没找到什么原因,想用.NET2005再试下.一直将设备连接在电脑上,用Debug和Release都可以运行,可将Release下的可执行程序拷贝到存储卡上之后,程序就运行不起来,提示找不到组件什么的,原来的EVC下的就是这样直接拷贝的,有人知道为什么吗?在设置里也没找到哪儿需要修改...
设备
存储卡
程序
开发

网友A:
顶,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没有部署cf2.0吧

网友C:
没用过WINCE
不过顶

网友D:
楼主你把环境什么的要描述清楚点,如运行时环境OS是什么,硬件环境等?这样别人比较容易理解,也好帮你分析~

网友E:
采用静态链接试试看,因为你在2005下运行时,肯定什么库都有的.

网友F:
已经搞定了,和fishly_0(好好学!) 说的一样,选成静态库就成了(我记得好象原来改过试着,可能记错了吧),但为什么EVC里用Shared的就可以呢?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