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开发基本问题

楼主(2007-07-06):
WINCE开发基本问题
各位,在下第一次在wince下做开发,用的是C#,有2个问题请教一下:
1、如何判断软键盘是否打开?
2、如何获取WLAN或GPRS的信号强度?
wince
WLAN
键盘
开发
信号
WindowCE

网友A:
怎么没人光顾啊?

网友B:
因为你这不是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判断它有没有打开呢?我只知道怎么打开和关闭它。

网友C:
这也叫基本问题,汗颜...
第二个问题,你可以看下PB的sample中的例子WZCTool.我的是PB4.2,路径是
C:\WINCE42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WZCTOOL,5.0可能路径不一样,你可以搜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