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输入的信号被忽略了!

楼主:
程序实现功能如下:
通过clk的脉冲,在recive=0时统计clk的跳变数,达到计时的目的,再把时间通过4个七段数码管显示出来。

程序代码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device is
port(clk        :in std_logic; --输入的时钟频率
     recive :in std_logic;        --计数开关
     segs :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七段数码管的输出
     segcs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七段数码管的片选
     );
end device;

architecture distance_device of device is
constant        speed:integer:=278;--音速,在不同环境下有所不同
constant frequency:integer:=32768;--输入的时钟频率
signal         temp: integer range 0 to 9;
signal         count:integer; --计时的周期数
signal   distance:integer; --距离,以分米为单位
begin
process(clk)
begin
  segs<="0000000";
  segcs<="0000";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recive='0' then
    count<=count+1;
   else
    distance<=1000 * speed * count / frequency;--以毫米为单位
    for i in 4 to 1 loop
     temp<=distance / (i * 10);--高位
     distance<=distance - (i * 10 * temp);
     case temp is
     when 0=> segs <= "1000000";
     when 1=> segs <= "1111001";
     when 2=> segs <= "0100100";
     when 3=> segs <= "0110000";
     when 4=> segs <= "0011001";
     when 5=> segs <= "0010010";
     when 6=> segs <= "0000011";
     when 7=> segs <= "1111000";
     when 8=> segs <= "0000000";
     when 9=> segs <= "0011000";
     end case;
     for j in 4 to 1 loop
      if(j=i) then
       segcs(j)<='1';
      else
       segcs(j)<='0';
      end if;
    end loop;
   end loop;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distance_device;

每次编译提示如下:
warning:ignored unnecessary INPUT pin 'recive'
warning:ignored unnecessary INPUT pin 'clk'

波形仿真就无法继续下去了,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你的代码逻辑混乱。建议把count计数单独写在一个process里面,这样你更能知道自己在表达什么。

网友:
什么工具?可以是因为你用了乘法,不被它支持.

网友:
居然还有除法,通常除法是不被支持的

网友:
推荐搂主有空看看这个库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硬件不像软件阿,)
有空的话规范一下代码风格,(不光是对齐,还有硬件化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