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购买DS8963相同性能的代用芯片

楼主(2007-04-23):
想购买DS8963相同性能的代用芯片
请问各位,我在网上查到DS8963的功能,只要在IE输入http://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23111710972.jpg就可以看到内部结构图,但这个IC已停产,连二手也没得买,哪么我到书店的代用手册查了用DS8870代换型号NTE2027、SK10277、ECG2027、TCG2027也没得买,请问应该用什么芯片驱动LED
DS8863/8963 八段MOS-LED驱动器
内有驱动电路;IN=/OUT;共阳极;输出电流500mA;输入(最大)电压15V(DS8863)、23V(DS8963)、10V(DS8863)、18V(DS8963)。
DS8870 六段LED驱动器
有6个驱动电路;Y=/A;共阳极;数字输出电流350mA;输入(最大)电压10V;10V电源(最大值);达林顿管输出
结构图
驱动器

网友A:
有一种
达林顿晶体管阵列
叫ULN2003,不知道你能用否

网友B:
它有若干系列,自己搜吧

网友C:
AS1100可以代用

网友D:
输入http://www.21icsearch.com/searchpdf/default.asp?admin=
再输入AS1100 就可以查到8 位 LED 驱动器PDF文档,可提供系列接口
但以下的脚位代替DS8963怎样接呢?
DIG0-DIG7 8DIGITS
SEGA-G 8 SEGMENTS
1脚的 DIN
24脚的DOUT
13脚的CLK
18脚的ISET
12脚的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