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中编译Media Player的最快方法是什么?

楼主(2007-09-15):
CE中编译Media Player的最快方法是什么?
工程已经编译通过,现在想跟踪Media Player的代码.
Media Player的源代码在WINCE500\PUBLIC\DIRECTX\SDK\SAMPLES\WMP目录下.
于是在PB中的WINCE500\PUBLIC\DIRECTX\SDK\SAMPLES\WMP目录下选择Build.
但是Build之后只是生成了ceplayer.lib,而没有生成ceplayer.exe.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生成ceplayer.exe的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目录
PUBLIC
Media

网友A:
楼主可以查查ceplayer.exe是怎么生成的?不过是要花时间的,我没有研究过。
如果查不到,就可能sysgen整个工程啦!

网友B:
sysgen太花时间.
难道要自己写一个Makefile,不会这么痛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