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工作特性问题,请高手赐教

楼主(2007-04-26):
GPRS模块工作特性问题,请高手赐教
各位谁能准确的解答这个问题?有相关的实验依据
当一个GPRS模块正在接受数据时,如果一个新的彩信通知到了或者有振铃通知,模块会怎么处理?这个彩信通知会打断原有接受过程,还是彩信通知丢失,在串口上是否会有CMTI的显示?

网友A:
分时接收,好象在哪看过有关文章

网友:
这个具体要看模块了!有些模块有做引脚输出,那可以很容易判断。没有的话,那你会在gprs链接中断后,收到那个短信或彩信提示,不能同步。

网友B:
不是事先 排队吗?

网友C:
我用的是WAVECOM的2403A,又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测试?我主要想看串口输出是否有cmti的显示,但是如果程序在运行又开不了超级终端,又没有at命令可以模拟下载gprs数据

网友D:
MMS是走WAP的吧,看模块的实现了。有的可以同时,有的不行。

网友E:
经过我测试,结果是这样的,可以收到短信,但是在拨号接收数据时,串口监测不到串口通知的,好像很显然啊

网友F:
要看一看你模块的Datasheet。如果有引脚可以提示的话,就好办了;不然就需要定时的断线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