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开发?

楼主:
开发数控机床的控制系统,用什么软件进行编写啊?用什么软件进行模拟,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专门的开发平台,都是用现有的开发工具

要看你的控制部件是什么?

如:用PC接口PLC或是单片机,或是其它的设备,找相应的平台上的开发调试工具.

只能如此...

网友:
用C语言

网友:
说清楚功能。!

网友:
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得等两天才能看到机床,现在没法写啊。有没有什么通用的工具啊?

网友:
我想一般是 用PC接口单片机...

网友:
哥们,这个都问。你是玩啊还是做工程?要工程看你还别干了。耽误时间。重要的不是程序是控制方法和参数。

网友:
也不一定要玩才行吧。。

网友:
用VC吧,,可很好的绘图,模拟指令,
用到实际上,与接口可很好的配合....

网友:
数控机床大部分都是用PLC或者单片机控制,人机界面作为操作平台,中间用485 Modbus协议通信。

网友:
开发数控系统得看实际硬件的条件。。
如果使用运动控制卡,那么,一般可以用通用平台(如VC6,VB6或是LabVIEW,LabWindows一般国产的卡是这样的,仅提供用于运动控制的dll文件),有的也可以使用控制卡生产商提供的开发工具(国外很多卡商都会提供,有些只是简单的类C类B的开发环境,有些则可以进行GUI的开发,甚至提供组态软件的功能);
如果使用现成的数控系统做二次开发,FANUC和西门子都有类似的产品,有一点开放式数控的意思。。。那么直接看说明书,问技术支持好了;
如果是完全做全软件数控,如仅提供一块数字IO卡,那样的话,选择操作系统很重要,一般可以用一些实时操作系统来完成,可以运行在嵌入式平台上,也可以直接在PC机上做,不过那些个运动控制算法,如直线、圆弧、高次曲线的插补,还有些特殊指令的设计,如螺纹加工等,可能还得做G代码的译码工作,工作量就比较大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