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tonado搞手。为什么打开local file system的文件失败

楼主:
主机操作系统windows2000 (vmware上的虚拟机 vmware版本5.5.3)
Tonado版本 2.2
Target:(simulator)
CPU: VxSim for Windows
   Runtime Name: VxWorks
Runtime Version: 5.5
    BSP version: 1.2/1
        Created: Oct  2 2002, 10:16:06
  WDB Comm Type: WDB_COMM_PIPE
Target Server:
tgtsvr.exe vxsim@sjtu-b040a59071 -n OpenFile -V -B wdbpipe -Bt 5 -Br 1 -R C:\Tornado2.2\target\proj -RW -redirectIO
程序:
void IsSuccess(int fd);
void main()
{
        int fd = -1;
        fd = open("C://Tornado2.2//target//proj//RaidLog.txt", O_CREAT | O_RDWR, 0);
        IsSuccess(fd);
        fd = open("C:/Tornado2.2/target/proj/RaidLog.txt", O_CREAT | O_RDWR, 0);
        IsSuccess(fd);
        fd = open("C:\\Tornado2.2\\target\\proj\\RaidLog.txt", O_CREAT | O_RDWR, 0);
        IsSuccess(fd);
}

void IsSuccess(int fd)
{
        if( fd == -1)
                printf("error\n");
        else
                printf("success\n");
}

保险起见用了三个路径(有点傻,呵呵)。

网友:
你打开的文件在哪上?好好想想,你想把这个东西当普通编译器用?

网友:
那在呢?望详细指点

网友:
在vxworks下打开windows下的文件?

网友:
试试 这:
其中host为宿主机 名,

fp=fopen("host:d:/temp/myfile","w")
fprintf(fp,"kjkkhjk")
fclose(fp)

应该可以的,要不把您的文件放到软盘里面,进行读写!

网友:
一年前的帖子。。。

网友: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