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EnumValue的问题!!!

楼主(2007-06-22):
RegEnumValue的问题!!!
LONG RegEnumValue(
HKEY hKey,
DWORD dwIndex,
LPWSTR lpValueName,
LPDWORD lpcchValueName,
LPDWORD lpReserved,
LPDWORD lpType,
LPBYTE lpData,
LPDWORD lpcbData
);
第7个参数 LPBYTE lpData, 当值的类型是REG_SZ时,可以显示在一个CListCtrl项里,但当值是其他类型时,如REG_DWORD 、REG_BINARY就显示不出来,请问如何正确显示其他类型呢?解决再给50分!
其他
如何

网友A:
把lpData用对应的(REG_DWORD 、REG_BINARY)数据类型转化一下,应该就ok了.

网友B:
我做过一个PPC上的注册表编辑器,是用win32写的。
是把第7个参数定义为
BYTE bData[].
然后根据类型来转换。
转换的时候可以发现其中的规律。

网友C:
数据类型转换

网友D:
各位高手们,能不能说的详细些?

网友E:
把不能显示的数据转化成字符串,然后插入到list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