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定义结构体时,位对齐的一个怪问题

楼主:
typedef struct
{
        uchar src_mac_id        :8;
        uchar dest_mac_id        :8;
        uchar ack                :1;
        uchar func_id                :4;
        uchar source_id                :8;
} can_header_t;

我定义了这样一个结构体。
然后在程序里:

        uchar canbuf[12];
        /*中间略去,就是canbuf的赋值*/
        /*canbuf前4字节内容为: 0x01 0x55 0xA0 0x10*/
        header = canbuf;

这时我查看header指向的值发现
        header->src_mac_id     0x01
        header->dest_mac_id    0x55    /*整字节对齐没有问题*/
        header->ack            0
        header->func_id        0
        header->source_id      8

同时canbuf中的值没有变,所以两者对照
canbuf中:          0000 0001 0101 0101 1010 0000 0001 0000
header(按显示的)   0000 0001 0101 0101 0000 0000 0000 1000

很明显当非整字节时,位对齐就出了问题。

请问这是由于编译器造成的吗?我用的是keil c51编译器
如何解决这个位对齐的问题呢?

网友:
除非你的buf是从另一个can_header_t复制来的,否则把它复制到特定的can_header_t的对象就可能有问题

网友:
可是我没有复制啊,我只是把指针指到buffer的起点

网友:
KEIL里面别说unsign char 就是int也不会对齐...

都是一个接一个地访问

51熬不起对齐的代价,看了问题..

那是可能是你的位域的处理问题,关注一下这个

如果实在不行,那不用位域了,老实用uchar,可以咯

网友:
位域总和要是8的整数倍吧,否则有问题.
另外header = canbuf; 的header 是不是结构体指针啊,看的郁闷了,也不说明下

网友:
大侠没空回答,菜鸟只能顶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