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随机数程序的编写问题 急

楼主(2007-04-02):
关于随机数程序的编写问题 急
各位大侠:
我在帮人做一个程序,里面需用一个随机数,但不能用现成的随机数函数,自己一时无法找到一个好的方法来编写,求大侠门帮忙.谢
问题
程序

网友A:
线性同余法。就是迭代求余数。伪代码如下:
Random(n,m,seed,a,b)
{
r0 = seed;
for (i = 1;i <=n;i++)
ri = (a*ri-1 + b) mod m
}
seed是一个随机选择的初始值。

网友B:
让定时器跑起来!!
然后就取它的值,用到就取!!!
这个是最经典的了

网友C: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帅的呢?

网友D:
伪随机数,用线性移位寄存器构成随机数发生器

网友E:
用高精度AD转化器即时读取电压的尾数

网友F:
man rand() 有伪随机数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