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如何使用ddk编译驱动,我装好了ddk,想编译里面的例子, ...
darkkingdom
darkkingdom

网友A(2007-09-11):
如何使用ddk编译驱动,我装好了ddk,想编译里面的例子,发现有错误
BUILD: Compile and Link for i386
BUILD: Computing Include file dependencies:
BUILD: Unable to save the dependency database: \nt\build.dat
BUILD: Done
是不是需要配置一下,我就是直接运行开始菜单里的 Checked Build Environment
找到驱动源程序所在的路径 然后 输入build编译
出现上述问题,各位大侠又知道如何解决的吗,谢谢
菜单
database
源程序
如何
file

网友B:
有人知道吗,顶一下

网友C:
恩,需要比较复杂的配置!

网友D:
创建一个 NT 文件夹试试,2k DDK 好像在创建文件夹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