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ADC能录立体声么?

楼主(2007-06-27):
单ADC能录立体声么?
1 如果一款音频芯片只有一个ADC能录立体声么?
2 当只有一个ADC的时候,IIS的采样时钟IISLRCK(采样时钟)的高电平采到的数据是空的(低电平采左声道),也就是说送到buffer里的数据也是空的,对不?
立体声
时钟
高电平

网友A:
搞音频的人这么少啊,我这个问题这么具体都没人能回答啊

网友B:
一个ADC你怎么录立体声?难道来回切换吗?

网友C:
AD变换够快的话,来回切换没有任何问题。音频本来就不需要多高的采样率。

网友D:
可以切换,因该可以的,关键看你的adc的能力。。。
buffer里面的数据是初始化的数据

网友E:
可以用 那个家伙来回采样两边的数据,
(实际只有一块,可以让他采样频率加倍,貌似两通道。)
然后按I2S的格式输出。
FPGA控制可能简单些。
个人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