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入学第一问:怎么调试串口设备

楼主(2007-12-14):
新生入学第一问:怎么调试串口设备
刚学,也许问题就问得不对。见谅
如果GSM模块已经和计算机串口相连,网上有一段话说。
1) 从串口输入:AT+CMGS=”13636371111” 然后按回车键。
这里的 从串口输入 是指从哪里输入,是指用cmd命令进入DOS模式,在DOS下输入吗?
谢谢。
计算机
设备
新生入学

网友A:
写一串口程序去调试,不过一般先不这样做,调试一般是先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你可以先下载一个串口调试助手工具,没有就向你同事要,或者我发给你,QQ:6157947,运行串口调试助手后,我想你一看就明白了.得先打开串口,再向串口发送数据.

网友B:
是这样,我是做.net开发的,你可以自己写串口调试工具。
这个模块是别人已经做好的,我只是想用这个模块学习一下AT指令先,然后再将AT指令封装到我自己的.net程序中。

网友C:
我只知道 在LINUX下是minicom设置串口参数.我是自己写测试代码,
LINUX是操作文件的方式去调试串口,
在DOS下,WINDOW也是把串口作为特殊文件来read/write(在看操作系统时,好象WINDOW是怎么回事,不太确定!)
在WINDOW下应该是差不多的吧.
SDK中应该有关于这方面的说明,
LZ可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