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悬赏解答问题高手!

楼主(2007-05-24):
重金悬赏解答问题高手!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我做的瘦客户机系统,在两台PC机上实验
现在有个问题:我通过网络从主机传nk.bin镜象到从机后,从机可以访问主机(类似远程桌面系统),但是如果把nk.bin直接拷到硬盘中,从硬盘启动后也可以进入瘦客户机界面,但是就是不能访问别的机器,请问大家哪部分可能出错了?
请大家帮着看看可能出错的情况就可以!
谢谢大家 ,解决问题后一定揭贴,给分!1
硬盘
主机
客户机

网友A:
没做过!
不过感觉你的问题应该是在那里设置的问题,好像问题不大。
好好找找,祝你好运。

网友B:
谢谢你!设置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现在感觉是不是网卡没驱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