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器的工作问题

楼主(2007-09-15):
编译器的工作问题
问个基本问题:以S3C44B0X为例,在ADS编译环境下,编译器编译程序后自动将程序的代码和数据分开。代码和数据都放在FLASH里,。在启动程序44BINIT.S里,将数据段从FLASH拷贝SDRAM里,代码仍然留在FLASH里。
请问是这样的不?
FLASH
编译器
程序

网友A:
大侠,能多赏几个字么? 这么简洁
还有问题:在AXD里面,你仔细看过反汇编代码没?
执行的第1句 B Resethandler 这句 放在 0X0C00 33BC
Main() 放在 0X 0C00 0A10 DELAY() 放在 0X0C00 0000
程序应该是从0X0000 0000开始执行 ,但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一下子就跳到 B Resethandler 这句的 ? 在跳转到这句前 还要做哪些事 ?

网友B:
我的一点想法: 对于普通单片机C编程, 我们根本不需要考虑 象上面这样很繁琐的东西。 因为普通单片机 没有 象44binit.s 这样的东西。编译器为我们做好了一切。譬如,KEIL下的C51编程:编译器编译程序后自动将程序的代码和数据分开。烧写时, 代码放在FLASH里,数据放RAM里。PC指向0X0000,程序开始一步一步往下执行。 一切OK了。
ARM就很不一样了。他的存储器太多了——有FLASH(2种),CACHE ,还有SDRAM。 我不晓得上面说的FLASH往SDRAM里拷贝数据的原因是什么? 很困惑。

网友C:
其实,不管是KEIL还是ARM上的开发平台,甚至通用的PC上,都有一个系统初始加载的过程
就是KEIL里也有的,虽然在KEIL里,你的入口是MAIN,但是,如果你跟踪进去你就会发现在,其实是编译器把你的全局变量什么的都进行按你的要求初始化(如:你定义 int a = 1;//系统会在上电后先把a的变量给一个值),硬件初始化后.对把控制权关给main()这时候才真正的运行你的程序.
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