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产生中断后,中断处理程序是在系统线程中运行吗 ...

楼主(2007-01-12):
!!!当产生中断后,中断处理程序是在系统线程中运行吗????
比如系统的是Win2K,当一个设备产生一个中断后,是不是当前的线程被终止,然后系统线程得到所有权,然后去调用中断处理程序??
系统
设备
所有权
程序

网友A:
中断产生以后,cpu会强制将pc指针指向中断向量,中断向量这里就是一条跳转指令,跳到中断服务程序开始执行。

网友B:
当前的线程,不会被终止,相关的变量会被保存,叫做“保护现场”,可以叫做"暂停",中断处理结束后,系统会恢复“现场”,继续原来的进程
电子类私活兼职:www.getproject.com.cn

网友C:
楼上的意思是说,当中断发生后,OS(Win2K)认为依旧是被中断的线程在运行,而不是系统线程取得控制权?
还想问问:执行中断程序所使用的堆栈,是被中断程序所拥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