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立即数问题

楼主:
每个立即数由一个8位的常数循环右移偶数位得到。其中循环右移的位数由一个4位二进制的两倍表示。则有:
=immed_8循环右移(2*rotate_imm)
举个例子:
  立即数0XF200是由E3A00CF2中的后12位0XCF2间接表示的,即是由8位的0XF2循环右移24(2*12)得到的
这里面的12是怎么得来的
我就是不知道这个是怎么算的,算不到。谢谢了。在看书的时候,讲到这个,没有讲详细。
谁帮帮我啊!

网友:
8+4=12

网友:
你这个会不会写的有问题,一般循环只会是4,8,16位……就是2的几次幂

网友:
不用烦这个神,除非你要做ARM编译工具

网友:
MB2410嵌入式开发模板
     为了方便科研部门、公司学习和开发嵌入式系统产品。我们在成功推出DM2410B+ 实验/开发系统基础上,隆重推出DM2410/P 总线开发板,该产品与DM2410B+ 实验/开发系统100%兼容,可以将DM2410B+ 实验/开发系统完成的任何项目固化在该板上运行,而且其总线结构非常方便用户按照自己的开发项目要求,个性化连接项目所需要的键盘/按键,显示器,USB接口,红外,SD卡等各种接口,是教学和科研的必备工具,该板采用工业级设计,已被多家生产厂家列为配套产品,具有丰富的供货资源。

                                                  联系人:高先生/0571-87176506
                                                  E-Mail:gaoguolin@126.com

网友:
一位16进制数(4位2进制)最大只能是16,要用一位表示24不可能,就砍一半,用12,运算时乘个2.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