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啦,中文乱码怎么解决啊?~

楼主:
用。NET 开发的程序在WINCE5.1上中文显示的全是方框,有没有遇到过啊,怎么解决啊。

网友:
是不是没有字库啊,换换字体看呢.

网友:
是不是在模拟器上跑的啊
模拟器不支持中文的

网友:
应该是语言的问题

首先要看CE系统是否支持中文

网友:
呵呵,再加上一句

看看资源中设的语言是不是中文的

应该原因都比较全了。

网友:
用中文模拟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UNICODE或者是缺少中文.

网友:
TO:happytt
用中文模拟器就可以解决了
====怎么解决呀??

我在电脑上用模拟器是显示中文的,没问题~但是在设备上显示是乱码呀?难道要在设备上装中文模拟器??还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你设备上的系统有中文支持么?!

网友:
如果程序中设置了字体就可以显示出来中文,但关键是很多地方无法设置字体的,
比如窗口标题,列表标题,
网上说可以用 小刀中文,我试过,是可以显示中文,但是会引起其他更麻烦的问题,而且只有第一次安装后可以。
怪兽,CE-STAR都安装不了。

网友:
TO:1982pc
不知道你说的中文支持怎么看出来?反正建中文文件夹是不可以,而且语言设置没有中文。

网友:
"如果程序中设置了字体就可以显示出来中文"

说明你的系统应该支持中文的。
你说“很多地方无法设置字体的”
是指你的程序中吗?

你可以修改你的.rc文件,把里面的语言指定都改成中文的不行吗?!

网友:
我是用 c#在.net平台开发的,不是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