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程序出俩错误,拜托高手帮忙

楼主:
程序:
BOOL CreateSolidBrush(COLORREF crColor);    //声明

void CMy0628_1Dlg::OnDonny()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I write
        CDC *pDC = new CClientDC(this);       //得到窗体绘图环境
        CBrush brush;                        //定义画刷
        brush.CreateSolidBrush(RGB(0,255,0)); //创建实心绿色画刷
        CBrush * pOldBrush = pDC->SelectObject(&brush);   //将画笔选入窗体绘图设备环境
        pDC->Rectangle(50, 50, 200, 200);     //画实心绿色矩形
        pDC->SelectObject(pOldBrush);     //恢复原来的画刷
        delete pDC;
}

错误行:
BOOL CreateSolidBrush(COLORREF crColor);    //声明
WINGDIAPI HBRUSH   WINAPI CreateSolidBrush(COLORREF);

错误信息:
--------------------Configuration: 0628_1 - Win32 (WCE MIPSII_FP) Debug--------------------
Compiling...
0628_1Dlg.cpp
G:\陈述程序\0628_1\0628_1Dlg.cpp(61) : error C2556: 'int __cdecl CreateSolidBrush(unsigned long)' : overloaded function differs only by return type from 'struct HBRUSH__ *__cdecl CreateSolidBrush(unsigned long)'
        g:\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20\standardsdk_420\include\mipsii_fp\wingdi.h(591) : see declaration of 'CreateSolidBrush'
G:\陈述程序\0628_1\0628_1Dlg.cpp(61) : error C2040: 'CreateSolidBrush' : 'int (unsigned long)' differs in levels of indirection from 'struct HBRUSH__ *(unsigned long)'
Error executing clmips.exe.

0628_1.exe - 2 error(s), 0 warning(s)

不好意思,真的是很初级的问题,因为我更初级的,所以不会要问大家,一定要帮我,谢谢

网友:
程序是EVC高级编程那本书里的例题程序      :(

超级谢谢!!

网友:
你自己声明的BOOL CreateSolidBrush(COLORREF crColor);明显和windows ce tools\wce420\standardsdk_420\include\mipsii_fp\wingdi.h系统头文件中的声明不一致,故而导致错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自己再声明一次,如需要使用这个函数,可以包含其声明的头文件。

网友:
超级谢谢楼上大哥!可是,怎么改呢?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把BOOL CreateSolidBrush(COLORREF crColor);的BOOL改成HBRUSH

....
谢谢sunwhite(),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