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过GPRS或CDMA模块连接Internet,对SIM卡有特殊要求么 ==

楼主:
CDMA联通服务热线,说要世界风SIM卡才可以。
那GPRS也需要特殊SIM kama

网友:
移动不是也可以的么

网友:
联通是CDMA的卡,133的那种可以,130的就不行。。
移动的,需要开通GPRS就可以了 (但是注意CMNET和CMWAP的区别),和品牌关系不大。。

网友:
谢谢你的热情回复。

联通我现在是CDMA的卡,133的,但是联通服务热线说这个是如意通的不行,要世界风的才可以

移动的,CMNET和CMWAP的区别,我是做无线视频监控,用CMNET吧。

网友:
恩,是的,用CMNET的。。

网友:
看地区,想北京只有全球通的卡和动感地带可以开通CMNET,神州行的只能开通CMWAP.
卡本身其实都支持,只是运营商给他赋予不同的功能

网友:
联通如果要使用GPRS也是可以的,本身它原来就有租用移动的平台。那如果要使用可以和当地的联通进行联系。。。呵呵,基本上和移动的是一样的,当然只要不用133的卡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

至少在北京,CDMA上网,要申请后付费的UIM卡才可以,一般的卡不可以

网友:
太没有人气了,本坛中,单日回贴量基本不到10贴啊

我也正想往这门中钻啊

我一次性狂顶,顶到开不了贴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