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软件实现收音机的方法?

楼主:
我的意思是实现一个能收听真正无线电广播的装置(不是那种网络收音机),可以借助少量的硬件,比如在串口接上简单的自制天线、模数转换装置等,将无线电信号变为数字信号输入计算机,然后通过软件进行解调,最终还原成声音。
有没有类似的技术或者方案?可不可以借助软件无线电等技术手段实现?请指教!

网友:
有的,例如有些电视卡能够实现收音机功能

网友:
支持楼主实现,
不过到时候透露点信息在这里
^_^

网友:
以前看到过类似文章,好像是驱动声卡在特定频率,然后接收信号,只是个印象

其实如果自己买FM的IC,加上个单片机,也可以从串、并口驱动来听FM了

网友:
用数字式收音IC,带通信接口的,手机、MP3上用的很多——RDA5800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有专门解决方案的IC

LZ可以用个单片机做PC与IC之间的控制转换接口即可

网友:
你到赛格去走走看,收音模块一大堆。一般是用philips的tea5767,使用i2c通讯接口,通过mcu控制,在加一个功放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正确

网友:
呵呵,最近在搞TEA5990的驱动……

网友:
大家没看清楚,楼主说的是接收无线信号,还要将无线信号转成数字信号,然后软件解调
这样做下来差不多应该是百兆数字示波器的价格--只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