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clinux串口通讯?内核有问题?只能发,不能收?????

楼主:
arm7 s3c44b0x,装入了uclinux操作系统 ,调试控制是用的telnet
板上com1口,为系统标准输出
pc机上通过minicom可以接收到由com1口打印输出的信息,
通过minicom可以输入命令(如ls ,ps等)来操作uclinux
我想问的是,既然com1口可以读写,
我想从com1读入从pc机输入的信息存到字符数组中
结果只能从arm发数据到串口,pc机能收到,但反过来就不行了
我的内核设置关于串口的:s3c44b0 serial port support

support for console on s3c44b0 serial port support

non-standard serial port support

程序:参考书上的,没问题
部分源代码如下:(参考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详解一书)
#include               // printf
#include               // open
#include              // bzero
#include              // exit
#include           // times
#include           // pid_t
#include   //termios, tcgetattr(), tcsetattr()
#include
#include           // ioctl
#include "MyCom.h"

#define TTY_DEV "/dev/ttyS" //端口路径
//接收超时
#define TIMEOUT_SEC(buflen,baud) (buflen*20/baud+2)
#define TIMEOUT_USEC 0

/*******************************************
* 获得端口名称
********************************************/
char *get_ptty(pportinfo_t pportinfo)
{
char *ptty;
switch(pportinfo->tty){
  case '0':{
   ptty = TTY_DEV"0";
  }break;
  case '1':{
   ptty = TTY_DEV"1";
  }break;
  case '2':{
   ptty = TTY_DEV"2";
  }break;
}
return(ptty);
}
/*******************************************
* 波特率转化转换函数
********************************************/
int convbaud(unsigned long int baudrate)
{
switch(baudrate){
  case 2400:
   return B2400;
  case 4800:
   return B4800;
  case 9600:
   return B9600;
  case 19200:
   return B19200;
  case 38400:
   return B38400;
  case 57600:
   return B57600;
  case 115200:
   return B115200;
  default:
   return B9600;
}
}
/*******************************************
* Setup comm attr
* fdcom: 串口文件描述符, pportinfo: 待设置的端口信息s
*
********************************************/
int PortSet(int fdcom, const pportinfo_t pportinfo)
{
struct termios termios_old, termios_new;
int  baudrate, tmp;
char databit, stopbit, parity, fctl;
bzero(&termios_old, sizeof(termios_old));
bzero(&termios_new, sizeof(termios_new));
cfmakeraw(&termios_new);
tcgetattr(fdcom, &termios_old);   //get the serial port attributions
/*------------设置端口属性----------------*/
//baudrates
baudrate = convbaud(pportinfo -> baudrate);
cfsetispeed(&termios_new, baudrate);  //填入串口输入端波特率
cfsetospeed(&termios_new, baudrate);  //填入串口输出端波特率
termios_new.c_cflag |= CLOCAL;   //控制模式, 保证程序不会成为端口的占有者
termios_new.c_cflag |= CREAD;   //控制模式, 使能端口读取输入的数据

// 控制模式, flow control
fctl = pportinfo-> fctl;
switch(fctl){
  case '0':{
   termios_new.c_cflag &= ~CRTSCTS;  //no flow control
  }break;
  case '1':{
   termios_new.c_cflag |= CRTSCTS;   //hardware flow control
  }break;
  case '2':{
   termios_new.c_iflag |= IXON | IXOFF |IXANY; //software flow control
  }break;
}
//控制模式, data bits
termios_new.c_cflag &= ~CSIZE;  //控制模式, 屏蔽字符大小位
databit = pportinfo -> databit;
switch(databit){
  case '5':
   termios_new.c_cflag |= CS5;
  case '6':
   termios_new.c_cflag |= CS6;
  case '7':
   termios_new.c_cflag |= CS7;
  default:
   termios_new.c_cflag |= CS8;
}
//控制模式 parity check
parity = pportinfo -> parity;
switch(parity){
  case '0':{
   termios_new.c_cflag &= ~PARENB;  //no parity check
  }break;
  case '1':{
   termios_new.c_cflag |= PARENB;  //odd check
   termios_new.c_cflag &= ~PARODD;
  }break;
  case '2':{
   termios_new.c_cflag |= PARENB;  //even check
   termios_new.c_cflag |= PARODD;
  }break;
}
//控制模式, stop bits
stopbit = pportinfo -> stopbit;
if(stopbit == '2'){
  termios_new.c_cflag |= CSTOPB; //2 stop bits
}
else{
  termios_new.c_cflag &= ~CSTOPB; //1 stop bits
}
//other attributions default
termios_new.c_oflag &= ~OPOST;   //输出模式, 原始数据输出
termios_new.c_cc[VMIN]  = 1;   //控制字符, 所要读取字符的最小数量
termios_new.c_cc[VTIME] = 1;   //控制字符, 读取第一个字符的等待时间,  unit: (1/10)second
tcflush(fdcom, TCIFLUSH);   //溢出的数据可以接收,但不读
tmp = tcsetattr(fdcom, TCSANOW, &termios_new); //设置新属性, TCSANOW: 所由改变立即生效
tcgetattr(fdcom, &termios_old);
return(tmp);
}
/*******************************************
* Open serial port
* tty: 端口号 ttyS0, ttyS1, ....
* 返回值为串口文件描述符
********************************************/
int PortOpen(pportinfo_t pportinfo)
{
int fdcom; //串口文件描述符
char *ptty;
ptty = get_ptty(pportinfo);
//fdcom = open(ptty, O_RDWR | O_NOCTTY | O_NONBLOCK | O_NDELAY);
fdcom = open(ptty, O_RDWR | O_NOCTTY | O_NONBLOCK);
return (fdcom);
}
/*******************************************
* Close serial port
********************************************/
void PortClose(int fdcom)
{
close(fdcom);
}
/********************************************
* send data
* fdcom: 串口描述符, data: 待发送数据, datalen: 数据长度
* 返回实际发送长度
*********************************************/
int PortSend(int fdcom, char *data, int datalen)
{
int len = 0;
len = write(fdcom, data, datalen); //实际写入的长度
printf("the value of len:%d;the value of datalen:%d\n",len,datalen);
if(len == datalen){
  return (len);
}
else{
  tcflush(fdcom, TCOFLUSH);
  return -1;
}
}
/*******************************************
* receive data
* 返回实际读入的字节数
*
********************************************/
int PortRecv(int fdcom, char *data, int datalen, int baudrate)
{
int readlen, fs_sel;
fd_set fs_read;
struct timeval tv_timeout;
FD_ZERO(&fs_read);
FD_SET(fdcom, &fs_read);
tv_timeout.tv_sec = TIMEOUT_SEC(datalen, baudrate);
tv_timeout.tv_usec = TIMEOUT_USEC;
fs_sel = select(fdcom+1, &fs_read, NULL, NULL, &tv_timeout);
if(fs_sel){
  readlen = read(fdcom, data, datalen);
  return(readlen);
}
else{
  return(-1);
}
return (readlen);
}
//*************************Test*********************************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fdcom, i, SendLen, RecvLen;
struct termios termios_cur;
char RecvBuf[10];
portinfo_t portinfo ={
  '0',                          // print prompt after receiving
   115200,                       // baudrate: 9600
   '8',                          // databit: 8
   '0',                          // debug: off
   '0',                          // echo: off
   '0',                          // flow control: software
   '1',                          // default tty: COM1
   '0',                          // parity: none
   '1',                          // stopbit: 1
    0                           // reserved
};
if(argc != 2){
  printf("Usage: \n");
  printf("   eg:");
  printf("        MyPort 0");
  exit(-1);
}
fdcom = PortOpen(&portinfo);
if(fdcom<0){
  printf("Error: open serial port error.\n");
  exit(1);
}
PortSet(fdcom, &portinfo);
if(atoi(argv[1]) == 0){
  //send data
  for(i=0; i<1000; i++){
   SendLen = PortSend(fdcom, "1234567890", 10);
   if(SendLen>0){
    printf("No %d send %d data 1234567890.\n", i, SendLen);
   }
   else{
    printf("Error: send failed.\n");
   }
   sleep(1);
  }
  PortClose(fdcom);
}
else{
  for(;;){
   RecvLen = PortRecv(fdcom, RecvBuf, 10, portinfo.baudrate);
   if(RecvLen>0){
    for(i=0; i      printf("Receive data No %d is %x.\n", i, RecvBuf);
    }
    printf("Total frame length is %d.\n", RecvLen);
   }
   else{
    printf("Error: receive error.\n");
   }
   sleep(2);
  }
}
return 0;
}

请指点一二,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