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怎么改变LIST里面插入行字体的大小

楼主(2007-10-30):
EVC中怎么改变LIST里面插入行字体的大小
在LIST中插入数据InsertString()但我不知道怎么控制它数据字体的大小?请问怎么设置里面数据字体的大小?
数据
我不知道

网友A:
GetDlgItem(IDC_LIST)->SetFont(&fontList); //fontList 自己定义一个

网友B:
font.CreateFont(18, 0, 0, 0, FW_NORMAL,
FALSE, FALSE, 0, DEFAULT_CHARSET,
OUT_DEFAULT_PRECIS, CLIP_DEFAULT_PRECIS,
ANTIALIASED_QUALITY, DEFAULT_PITCH|FF_DONTCARE, _T("黑体"));
GetDlgItem(IDC_LIST)- >SetFont(&font);
没有反应!只能看见行的高度变了,字体大小还是没变

网友C: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D:
可能需要自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