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5.0下怎么实现透明窗口

楼主:
在WinCE5.0下怎么实现透明窗口,且我的透明窗口后面是动态的视频播放,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
对图片进行透明运算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在你构建窗口类的时候,对于窗口类中背景的选项设为NULL,然后在消息事件中对WM_PAINT事件不实现,显示的窗口就是透明的。

网友:
关注,有没有代码发我份啊。谢谢!
Mail: junningchen@163.com

网友A:
我前两天刚做过这个了...楼主解决没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56391
这是下面的地方

网友:
楼上的不厚道
直接拿来CodeProject上的代码来要资源分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是背景透明还是控件透明啊?

网友:
我怎么觉得楼主问的问题可能与透明无关呢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怎么得到满意的答案呢

网友:
控件透明怎么做啊

网友:
控件透明: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56391
这是下载的地方

也可以像czk037说的去CodeProject上找

也可以留Email.我发你

网友:
很简单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两天刚做过这个了...楼主解决没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56391
这是下面的地方

抱歉各位,是我的错,我没说清楚,前一段时间出差,到了很远的地方才回来,现在我详细给各位阐述一下我的问题。
1、不光是某个控件的透明,而是控件和它后面的Base对话框的背景什么的都得透明。
2、效果就像我们看电视时,我们看见CCTV-10的那个LOGO,假设这个LOGO就是一个对话框,上面放了一个Picture控件,控件中显示的图片是不规则的图片,图片内容就是CCTV-10。我们的要求就是做出这个对话框的效果只能显示有效的图型(CCTV-10),其他的部分都得透明,因为在这个对话框后面还放着动态的电视呢,不能被这个对话框挡着了。这下是不是我说清楚了。谢谢!
3、不过我最终需要的不仅仅是Picture控件,还有Button控件等。

网友:
为什么没人能帮忙?

网友:
比较专业阿。

动态的透明?

网友:
使用PNG图片,做控件的背景。将CCTV做到一个透明的图片上面去。
在画到界面上去的时候CCTV的那个控件最后一个刷新,就可以实现你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