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LL得使用问题

楼主(2007-05-24):
关于DLL得使用问题
我现在得系统结构采用的是ARM9作为主CPU,8052作为负CPU,我现在想将我的一些算法做成动态链接库放在8052里面,系统运行时和主CPU通信,将放在8052里面的DLL调入到内存里面,然后供主CPU使用,请问这个方案是否可行,请高手指点如何做?
动态
如何
通信

网友A:
如果你的CPU是共享内存的,就存在可能,高通7200方案就是ARM11,ARM9双核,通过RPC共享机制。

网友B:
但是现在我的内存不是共享的,2个CPU分别拥有自己的内存

网友C:
剩下的也不用我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