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调试的方法,有点疑惑还是

楼主:
Platform Settings->Build Options里只选择Enable Eboot Space in Memory 和 Enable Full Kernel Mode。如果要用到 KITL Debug,就需要选择 Enable CE Target Control Support, Enable KITL, Enable Kernel Debugger。(KITL 和 CS8900 driver 不能同时启用,要用KITL需要移除CS8900 driver,然后重新编译内核)

现在不明白的是,KITL 和CS8900不能同时启动,那选了KITL 后,就不能选CS8900了,

而PC和开发板之间连接是通过网线的,现在去掉CS8900驱动了,那开发板和PC 之间用什么接口来调试驱动或内核呢?

网友:
使用“VMini Virtual Adapter”。WINCE的网络驱动有两种,例如CS8900第一种是EBOOT和KITL调试环境下用的CS8900DBG,另一种是WINCE下的NDIS驱动。这两个不能同时用,可以使用“VMini Virtual Adapter”虚拟网卡NDIS驱动来让WINCE同时使用KITL和网络。TCP/IP调用“VMini Virtual Adapter”的NDIS驱动,它是调用CS8900DBG来使用网络的。

网友:
之前有看过人用串口实现.

网友:
fengwx()

hi 哪里有详细的说明么? 给个地址啊

要不驱动没法调试了

网友:
fengwx() ,能不能讲的详细点,将相关的资料发到:yujun190834@163.com!!
不胜感激!!!

网友:
看WINCE的帮助“Bringing Up a Hardware Platform”->“Developing a Board Support Package”->"Developing an OEM Adaptation Layer"->"OEM Adaptation Layer"->"Kernel Independent Transport Layer"->"Ethernet Debugging Services"。

网友:
嘿嘿

没那么复杂啦,不过还是谢谢你

我搞好了,可以断点可以调试内核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