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 Builder 5.0:请教高人,键盘消息

楼主(2007-07-25):
Platform Builder 5.0:请教高人,键盘消息
我的image做好,下载到目标板,为啥一旦焦点在输入框,就自动弹出软键盘,不停的显示输入3,哪位大虾遇到过,请指教。谢谢
键盘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键盘驱动有没有问题。

网友B:
fengwx:谢谢,为啥软键盘弹出来呢?我觉得可能是软键盘的问题呢!呵呵。继续找原因。--------------

网友C:
你的程序用到软键盘吗,还是什么都没作,就弹出来了。

网友D:
解决了,把不必要的键盘驱动去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