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 mscomm和嵌入式系统串口通讯,老式计算机通讯不正常?

楼主:
偶现在用vb mscomm和linux上程序通讯,采用规范模式,没有用原始模式(raw),

linux扳子上程序这样做的:
bzero(&newtio, sizeof(newtio)); ///clear struct for new
        //newtio.c_cflag = BAUDRATE | CRTSCTS | CS8 | CLOCAL | CREAD;
        newtio.c_cflag = BAUDRATE | CS8 | CLOCAL | CREAD;
        newtio.c_iflag = IGNPAR | ICRNL;
        newtio.c_lflag = ICANON;
        newtio.c_cc[VINTR] = 0;///Ctrl-c
        newtio.c_cc[VQUIT] = 0;/// Ctrl-\

        newtio.c_cc[VERASE] = 0;/// del */
        newtio.c_cc[VKILL] = 0;/// @
        newtio.c_cc[VEOF] = 4;/// Ctrl-d
        newtio.c_cc[VTIME] = 0;/// inter-character timer unused */
        newtio.c_cc[VMIN] = 1;/// blocking read until 1 characr arrives */
        newtio.c_cc[VSWTC] = 0; /// '\0'
        newtio.c_cc[VSTART] = 0;/// Ctrl-q
        newtio.c_cc[VSTOP] = 0; ///Ctrl-s
        newtio.c_cc[VSUSP] = 0; /// Ctrl-z
        newtio.c_cc[VEOL] = 0; ///'\0'
        newtio.c_cc[VREPRINT] = 0;/// Ctrl-r
        newtio.c_cc[VDISCARD] = 0; /// Ctrl-u
        newtio.c_cc[VWERASE] = 0; /// Ctrl-w */
        newtio.c_cc[VLNEXT] = 0; ///Ctrl-v */
        newtio.c_cc[VEOL2] = 0; ///'\0'
        tcflush(fd, TCIFLUSH);
        tcsetattr(fd,TCSANOW,&newtio);///Setting new properties

然后,用vb 6.0 的mscomm控件和其通讯,115200,8N1,发现大多数计算机上串口都正常
,但很多老笔记本上的串口不能和板子正常通讯,调试发现,每次win32发给linux的数据前多了一个0x00的字节;但是,如果采用usb转串口线和板子通讯,不管什么系统计算机都正常,为什么呢???难道驱动不同吗?

网友:
没遇到过
关注一下

网友:
我自己先顶一下,我发现,用龚建伟的串口调试助手2.2调试时,从win32---> linux的第一组数据中最前面有一个0,但后来再发就正常了;但是我的程序反复发,每次都还会有一个0x00的数据在最前面,为什么呢????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是不是串口本身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