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驱动编程的一下问题,有关驱动与应用通信和驱动内部多进程

楼主:
一直被几个问题困扰,不得其解,请各位给解答下吧,非常感谢。
1、linux的设备驱动程序内部能否支持多进程?比如fork、execlp之类的系统调用能用吗?如果能用要怎么实现?
2、如何在驱动程序内部执行shell脚本命令?
3、驱动与应用程序的通信方式?如果使用信号的话,uclinux   2.4的内核好像是支持的不怎么好,如何实现能保证信号被成功发送和接收?

以上几个问题在网上搜索了下,都没有给出较好的答案,在此恳请各位不吝赐教,在下不甚感激!
我的E_mail:chenmubin520@163.com,谢谢各位。

网友:
1. 不支持, 也不需要.
2. 不能.
3. 驱动与应用程序的通信方式?

应用程序
内核
驱动程序
硬件

应用程序 并不直接与应用程序打交道.

你真要搞驱动, 还是去看看 LDD3.
光靠自己想是不成的。

网友:
首先谢谢楼上的回答。
    LDD2与LDD3都涉猎过些,LDD3不是很熟,感觉对于如何处理驱动与应用程序的异步通信问题还是没有描述的很清楚,我现在一直在想要如何实现,用kill_fasyac好像不能保证应用层收到信号,我现在就是在碰到了,搞了好久,,UI就是接收不到驱动中发过来的信号,而我非常的想要获得一个信号。
    简单的说,就是UI如何能在不影响系统流程的和性能的情况下比较“实时”的获得驱动的变化(设备的变化),而不是仅仅靠调用read之类的。
诚意请教,谢谢!

网友:
驱动 kill_fasyac 发送 SIGIO 信号, 进程是能够收到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你确定你的 驱动程序和 应用程序写法都没有问题 ?
或者你可以把关键代码贴出来, 我帮你看看。

另外一种异步的方法就是 poll 了.
从你提的问题来看,你并没有很深入的读 LDD3.
这本书里有非常详尽的介绍异步的知识,你可以读一下 scull_pipe 例程.

网友:
我的实现方式就是:
驱动的中断函数里调用kill_fasync函数,发送SIGIO信号,然后在应用层用signal设置了捕捉这个SIGIO信号的函数,然后用fcntl设置了一些属性,但是就是接收不到信号,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信号没有发出去,我如何查看是否信号发出了,可能是我的程序写错了吧。(我这个电脑上没有代码,所以没法让您帮我看看)

如果方便的话, pottichu您能不能给出一个实现的代码,让在下学习下。
加我msn吧:chenmubin520@hotmail.com我们详细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