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产生正弦波,但改进是出了问题!!

楼主:
#include
#include
sbit OUT=P1^0; //OUT为AD9851的D7脚
sbit W_CLK=P1^1;
sbit FQ_UD=P1^2;
void input(unsigned char in_data);
void dalay_ms(unsigned char k );
void over();
void SETUP_AD9851();
main()
{

SETUP_AD9851();//设置串行模式,初始化

dalay_ms(3);//时间延时我随意写的,不是准确的3ms
/*我要的频率控制字为0x00104B80,先送低位再送高位,最后送相位控制,倍频控制为0x01*/
input(0x80); //W0控制字的低位
input(0x4B); //W1
input(0x10); //W2
input(0x00); //W3控制字的高位
input(0x01); //W4相位控制,倍频率开
over();
while(1);

}
void SETUP_AD9851()
{
W_CLK=0;
FQ_UD=0;
dalay_ms(3);

W_CLK=1;
dalay_ms(3);
W_CLK=0;
dalay_ms(3);

FQ_UD=1;
dalay_ms(3);
FQ_UD=0;

}

void input(unsigned char in_data)
{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SWAP,SWAP_AND;

SWAP=in_data;
count=8;
do{
SWAP_AND=SWAP&0x01;
if (SWAP_AND==0x01) {
W_CLK=0;
dalay_ms(3);
OUT=1;
dalay_ms(3);
W_CLK=1;
dalay_ms(3);
}
if (SWAP_AND==0x00) {
W_CLK=0;
dalay_ms(3);
OUT=0;
dalay_ms(3);
W_CLK=1;
dalay_ms(3);
}

SWAP=SWAP>>1;
count=count-1;
}while(count!=0);

}
void dalay_ms(unsigned char k )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
}

void over()
{

FQ_UD=1;
dalay_ms(3);
}
我用的是S52+AD9851,有源晶振是8M.,单片机晶振是11.0592M
我想把这个程序改成频率可调的发生器,步进100HZ,键盘控制,可不知道怎样入手,
请大家赐教!!!!!!!!!!

网友:
W_CLK=0;
dalay_ms(3);
OUT=1;
dalay_ms(3);
W_CLK=1;
dalay_ms(3);
  好像少了! 要5个W-CLK才能把40 位送入 DD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