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的中断不是总共只有16个吗,从IRQ0-IRQ15?那为什么 ...

楼主(2007-09-02):
PC机的中断不是总共只有16个吗,从IRQ0-IRQ15?那为什么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到有的设备的中断号大于16
PC机的中断不是总共只有16个吗,从IRQ0-IRQ15?那为什么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到有的设备的中断号大于16,比如网卡,我的网卡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的中断号是19
设备
管理

网友A:
上面那个问题我已经明白了,现在电脑的中断已经被扩展为24个。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通过plx9054给pc机发中断,那我什么时候撤销这个中断信号呢?
就是说我把INTA#的信号拉低后,什么时候再拉高呢?

网友B:
不需要你自己去拉高,在中断服务程序结束后,系统会自动把这个中断请求信号清掉。

网友C:
都是高手啊,你们写什么方面的驱动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