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驱动的宏定义

楼主(2007-12-09):
请教串口驱动的宏定义
#define COM_INC_USAGE_CNT(pOpenHead) \
InterlockedIncrement(&pOpenHead->StructUsers)
请问这个宏定义是什么意思?这是PLATFORM BUILDER 里串口驱动的MDD.C文件里的,那个斜杆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个问题,一般做串口驱动是写MDD还是PDD呢?那一个是不用改的,新手看那一个好?谢谢
问题

网友A:
这个是串口解锁的意思,串口打开的差数减1,那个斜杆表示换一行!

网友B:
斜杆表换行,但语句不换行! 相当于
#define COM_INC_USAGE_CNT(pOpenHead) InterlockedIncrement(&pOpenHead-> StructUsers)

网友C:
一般做接口是 MDD

网友D:
哦,非常感谢,明白了

网友E:
一般MDD层的不用改,PDD层的是你要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