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条码采集器系统开发的请进~~~~~~~~~

楼主:
casio dt900系列采集器

请问这个采集器里的盘点软件用什么开发的??

有没有相关的开发包或开发工具什么的???

请给点思路,谢谢先~~~~~~~~~

分不够再加!!

网友:
现在都用DT930了
1。请问这个采集器里的盘点软件用什么开发的??

2。有没有相关的开发包或开发工具什么的???
-------------------------
1。批处理编译器 + CASIO 带的OBJ 和 EXE
2。没有,公司规定不能将编译器给客户。

-------------------------
刚从写采集器的公司辞职,他们用的编译器都是他们所谓行里才有的。

网友:
...DT900 上海都没货了,现在限量只供应给邮政系统。

网友:
向厂家买机器不是提供编译器吗?
也用过台湾的机器,不过他们的编译器很烂,很多C的特性不支持。

网友:
拖的太久了,今天来把所有帖子结了!

网友:
采集软件功能
     采集数据前先要进行编码方案设置。
      1、如果没有设置,就不会进行前缀码校验
         将先输入一个货号和要扫描货物码的个数输入一组货码,达到个数时将自动存储,存储成功后在当前货号下继续输入下一组货码,如此重复如果要输入下一个货号或放弃存储。则按ESC键。
      2、如果设置了编码方案,就会按你所设的顺序依次校验。如果所输入错误,会提示你要输入的正确校验码。注意校验码有几个就要输入几个。严格按次序进行。如果成功,会提示存储
      3、如果当前已有编码方案,则数据采集时就一定会校验前缀码,如果此时你想放弃校验,则选"编码方案" 按 "确定" 后不输入任何编码,按 "ESC" ,此时将放弃校验.
     编码设置:
      1、每次进行编码方案设置时,会删除以前的编码方案。输入小于等于7位的前缀码。按顺序输入你的
         方案,输入后按回车,输入下一个。完成后按ESC将保存你的编码方案。
      2、编码维护
         按向下键可查看编码方案。
         F1键:删除当前显示编码.
         F2键:在当前显示编码之前增加一个编码.
         F3键:修改当前显示编码.
         F4键:在编码方案的最后追加一个编码.
     删除数据时,查询删除,可按 F1 删除当前显示数据。
注意:
      1、前缀码设置时,如果你是7位的最多能设置14个,如果你是3位的最多能设置29个。如果过多会提示错误
      2、数据采集时,如果你的货物码都为15位的,最多可扫描9个,此时可存储6200条左右,如果你的位数为10位则最多扫描15个,扫描个数过多会提示错误,如果你的货物码位数少,则能扫描和存储的更多。
      3、以上由于硬件的限制衡量的。

网友:
它的编译器外面没有的,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们写程序。QQ:332866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