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的传输速度(比如100,400)要求严格吗?

楼主(2007-09-05):
I2C的传输速度(比如100,400)要求严格吗?
我如果是模拟的I2C,速度打算为100Kbit/S,那么对应一个2进制位数据,延迟时间为10US,那么我在人为的拉高拉低SCL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保持频率为100K?
如果我输出了个比如80K,会不会出错,我还没有做实验,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频率
数据

网友A:
以SCL信号同步的,只要不超出器件的超时门限,要求不严。

网友B:
器件的超时门限是什么?

网友C:
100k和400k是极限值,频率低于极限值是可以的,即0~100k之间都可以通讯。

网友D:
不用,只要满足I2C的时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