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ARM技术
关于ARM外扩存储器的问题
liyz2169
liyz2169

网友A(2007-05-17):
关于ARM外扩存储器的问题
最近在做一款ARM920T内核ARM芯片的开发
由于此款芯片没有片上存储器,使用仿真器开发,要扩展外部SRAM
是否需要扩展的SRAM带宽为32bit
若没有32bit的SRAM就要将两片16bit的SRAM并联使用?
此外,扩展存储器是通过EIM(external interface module)的片选信号连接的。
如果使用的那条片选信号上电时默认为关闭,能通过仿真器将程序写在里面,并在里面开始执行吗?若不能,是否需要选择上电时默认为打开的那条片选信号?
多谢各位啦
信号
interface
存储器
开发

网友B:
没看过那片子, 并着使
一般是读写时自动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