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下如何开发HP打印机的驱动程序

楼主(2007-07-13):
WinCE下如何开发HP打印机的驱动程序
HP打印机并没有提供WinCE下的驱动程序
如何自己开发呢?
有什么开发包可以用吗?
新手,刚刚接触嵌入式不久
HP打印机
程序
开发
如何

网友A:
Wince内含PCL打印机的驱动,不需要自己写!!

网友B:
但是PCL的打印机太贵
很多便宜的打印机都是采用的基于主机的驱动程序
不知道这种驱动程序能不能自己开发

网友C:
基于主机的打印很难做的。做CE的东西还怕打印机多点钱吗?呵呵。做HP打印驱动可以看看blog.eeworld.net/tayosoft

网友D:
没做过打印机的驱动。
CE下用过惠普的激光打印机HP1022n.
只要定制系统的时候添加相应的驱动即可。
另外,CE设备用某些串口打印机时,也不必驱动。
直接当作一个普通的串口设备即可。

网友E:
的确是有这个问题,用HP的非PCL打印机就要自己开发驱动或买,非常不方便。
实在不想推荐小日本的东西,但EPSON提供低端打印机的CE驱动,可以做为你的一个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