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帮忙解决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7-08-27):
help 帮忙解决一个小问题
我的电脑上不去网络,就是右下角的那个网络连接打差
我自己验证过。网卡是没有问题,网线没有问题(已经在其他机器验证过)
os为XP PRO D版的。
现在我怀疑是OS的问题,重新装了OS(和以前一样的安装碟),问题依旧。
有遇到过的同仁,请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络连接
电脑
同仁
网卡
网线

网友A:
看另一端的网络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另一端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家里的pc,上的是小区里的光纤。我已经用NoteBook测试过。线路是OK的。所以怀疑是OS的问题。

网友C:
进入
控制面板->网络连接->本地连接->属性
将这里的设置与notebook上的设置比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