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查看skype for ppc 依赖哪些库文件啊

楼主(2007-12-06):
求教:如何查看skype for ppc 依赖哪些库文件啊
求教各位高手,我现在想让skype在wince 5.0 上跑起来 ,我在网上看到说要找到skype for ppc 依赖哪些库文件 ,请问如何察看阿 ,
我用vc下depends 和evc下depends 察看的 ,怎么出来的都是windows XP 下的库文件阿,还有就是这些库文件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依赖于不同的硬件设备吗?
SKYPE
windows
depends
wince
如何

网友A:
depends 可以看,不过搜索路径要改成AKU的Release,如果你没有Windows Mobile 的AKU就没办法了,就算你把Mobile的库复制到WINCE下,一般都不能用。

网友:
谢谢楼上的,搜索路径在哪里设置啊 ?我电脑上装了Platform Builder 5.0 还要装Windows Mobile 的AKU吗?

网友B:
请问楼上的 搜索路径怎么设置啊

网友C:
另一个帖子里面已经给你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