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寄存器和cpu内部寄存器的区别是?

楼主:
通用寄存器和cpu内部寄存器的区别是?

网友:
CPU内部寄存器根据用途分为两大类:通用寄存器(多功能寄存器)或专用寄存器.

   通用寄存器可用于传送和暂存数据,也可参与算术逻辑运算,并保存运算结果。除此之外,它们还各自具有一些特殊功能。汇编语言程序员必须熟悉每个寄存器的一般用途和特殊用途,只有这样,才能在程序中做到正确、合理地使用它们。

    专用寄存器,就是用于专门用途的,比如:标志寄存器.

网友:
不对把。
8051的4组通用寄存器不是放在内存区的嘛?

网友:
冯式计算机中。的CPU有点象一个小计时器。内存象一个存放指令和数据白纸!

网友:
同意一楼说的...

LZ是被中国的砖家无概念给害的...

那些个教兽不瞎掺点所谓的自己的东西,就不爽,然后就误导一片人...

网友:
建议你去看下面这篇博文,介绍的不错
http://blog.2@1ic.com/user1/3695/archives/2007/347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