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AD0809,所以做一个数字电压表!

楼主:
想学习一下AD,打算仿真做一个数字电压表,测量0~5V输出0~255,通过数码管显示,AD用的0809,模拟输入采用一个1K滑动变阻器连接到IN0(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否可行?)现在的问题是,改变滑动变阻器的值,数码管的值有变化,但是并不是有规律地增大或者减小,只是显示0~255之间的一个数。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小弟新手,先谢谢大家了!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O口功能定义---------------*/
sbit ST = P3^0;
sbit OE = P3^1;
sbit EOC = P3^2;
sbit CLK = P3^3;

uchar seg7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
uchar dispbitcode[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数码管位选通
uchar dispbuf[8]={0,0,0,0,0,0,0,0};//显示缓存
uchar count=0;
uint Getdata;
/*******************************************************************
**函数名:Time0_Int
**功  能:定时器中断函数产生0809脉冲信号
**参  数:
******************************************************************/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1=0XFC;        //0.004MS的定时
        TL1=0XFC;
        CLK = ~CLK;
}
/*******************************************************************
**函数名:Delay
**功  能:延时函数
**参  数:uint tc
******************************************************************/
void Delay(uint tc)             //延时程序
{
        while( tc != 0 )
        {
                uint i;
                for(i=0; i<50; i++);
                tc--;
        }
}
//8个8位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ledshow(void)
{
           uchar i;
        for(i=0;i<8;i++)
        {
            P1 = seg7code[dispbuf[count]];
                P2 = dispbitcode[count];
                Delay(1);
                P1 = 0x00;
                count++;
                if(count==8)
                {
                        count = 0;
                }
        }
}
/*******************************************************************
**函数名:main.c
**功  能:主函数
**参  数:
******************************************************************/
void main(void)
{
        EA=1;
        ET0=1;
        TMOD=0x02;
        TH0=0XFC;        //0.004MS的定时  典型值500KHZ
        TL0=0XFC;
        TR0=1;
        while(1)
        {
                ST=0;
                ST=1;
                ST=0;
                ledshow();
                if(EOC==1)
                {
                        OE = 1;
                        Getdata = P0;
                        OE = 0;

                        dispbuf[5] = Getdata/100;
                        dispbuf[6] = Getdata%100/10;
                        dispbuf[7] = Getdata%10;
                }
        }
}

网友:
高手们都在干吗啊?帮帮忙吧!

网友:
因为你从P0口得到的是八位的二进制数,还必须得进行数据处理
5V满量程是256,所以得除以51.

网友:
AD0809是8bit的,说明你的程序取AD值是对的。

你希望显示实际电压值,需要做如下转变:
AD转换值是8bit,相当于0-255,对应了0-5V,转换值的1bit对应5/255(V),这样,你将转换结果乘以这个最小单位就行。

V = AD转换值 * 5 / 255

网友:
V = AD转换值 * 5 / 256吧?

网友:
这里面有个小数,这很让人郁闷

LZ你建一个表吧,对应的AD值一查就完事了

256个值

这个表不算很大

让单片机算浮点,不怎么至于

呵呵

网友:
电压表,是智能仪器

要求一个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