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WinCE6.0启动时间的因素

楼主(2007-12-27):
影响WinCE6.0启动时间的因素
如题!
怎样才能提高WinCE的启动速度?
影响
WindowCE

网友A:
首先 bin解压后烧写,
或者xip,大概能提高到8s开机。。。

网友B:
这个取决于你的Kernel的大小,以及运行方式。一般都会把Kernel拷贝到SDRAM中运行。所以把Kernel拷贝出来要花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取决于你拷贝的速度,也就是读写flash的速度。第二个比较影响启动时间的因该是文件系统了,除非你不用文件系统。要不你用于WinCE的文件系统的flash越大,启动花费的时间越长。当然启动时所要加载的驱动也要花时间,但这些时间相对少一些。

网友:
用nor flash来代替nand flash,时间的提高比较显著,当然成本也提高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