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开机就进入应用程序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用wince4.2定制了一个平台,并且在上面安装了我自己的应用程序
**注:应用程序是在板子启动后再进行安装了.
现在我需要板子一启动就进入我的应用程序,不需要出现桌面和任务栏.
我看有人直接替换注册表中lauch50中的explorer.exe为我的app.exe.
可是不出现桌面,我的应用没法安装??,还请那位帮帮忙!!!!该怎么解决??

网友:
我做过的,做个service,参考
http://www.pocketpcdn.com/articles/services.html

网友:
谢谢这位热心的朋友!!
基于POCKET PC的,我现在在用EVC,正在探讨中。。。
结帖时再给分!

网友:
以前看到类似的处理办法,好像有人解决了.
修改注册表是当然了,但不仅仅只是 "explorer.exe为我的app.exe"

引用网上的:
不定制系统,注册表可不可以改呢?一种方法是编辑注册表:在project.reg中添加如下内容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80"="app.exe" "Depend80"=hex:14,00,1e,00

然后通过函数SHFullScreen就可以实现全屏。但有一个注意点,如果你的窗口里有MENU Bar 的话,则需要在全屏幕的时候隐藏MENU Bar;可以调用SHGetMenuBar()来获取MENU的句柄,这里不能直接将HMENU用CAST成HWND,然后再使用ShowWindow(hWndMenu, SW_HIDE)来隐藏Menu。这样就是全屏的窗口了,返回非全屏模式,也是调用SHFullScreen()来实现,只是把里面的标志位置换成SHOW的就好。

--------------------------------------------------------------------------------

--------------------------------------------------------------------------------

网友:
如果注册表是基于HIVE的,就可以修改注册表,并在下次启动时修改的内容不丢失。

先调用API隐藏任务栏,然后使用SHFullScreen()。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忙!!
看这样行不行:我先把(带有桌面和任务栏)的NK.BIN LOAD进去,放在RAM中,不烧进flash,把我的应用程序安装到flash里,注册表为HIVE。在重新MAKING IMAGE,把NK.BIN(不带有桌面和任务栏)烧到flash里去,建立连接到我的app.exe,直接启动。不知道可行不!!!还只是我的一个想法!!
另外我的应用程序是嵌入式组态王,不知道那位大侠接触过这方面,还请帮帮忙,不胜感激
EMAIL:yujun190834@163.com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我的应用程序中,必须要用到iexplore.exe浏览器.通过修改project.reg,可以运行应用程序,但是,有时,应该程序主界面会"躲"在wince桌面显示之后.很郁闷.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