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帮忙分析一下我写的一段s3c44b0的中断代码

楼主:
我打算通过按键触发中断Extint456,接收到中断后,将板上的led1或led2点亮,并且在超级终端输出“Press Key0~3first”,但是试验结果却是led3被点亮,并且超级终端上不停的输出“Press Key0~3first”。我的超级中断输出是采用查询方式,未用fifo。停止在线调试的时候,我看到程序是运行到Delay()函数。
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include "option.h"
#include "def.h"
#include "44b.h"
#include "44blib.h"

static int zz=0;
void __irq Ext_Int()
{
        zz++;
        if(zz%2)
   Led_Display(1);
   else
   Led_Display(2);
   Delay(10);
   Uart_Printf("Press Key0~3first");
//         Delay(1000);
}

void initial_extint(void)
{
        rINTCON=0x5;
        rINTMOD=0x0;
        rEXTINT=0x22222222;
        rPCONG=0xffff; //EINT7~0
    rPUPG=0x0;  //pull up enable
        rINTMSK=~(BIT_GLOBAL|BIT_EINT4567);

        pISR_EINT4567=(int)Ext_Int;

        Uart_Printf("Press Key0~3second");
//        Delay(1000);

}

void Main(void)
{
    U8 aa;

    rSYSCFG=CACHECFG;   // Using 8KB Cache//

    Port_Init();
    Beep(0);
//    Led_Display(0x0);

    Uart_Init(0,57600);
    Delay(10);
    Uart_Select(0); //Select UART0

   initial_extint();
   while(1);
}

网友:
中断标志用软件清除吗??

网友:
1.没有清除中断;
2.不建议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用delay函数。

网友:
谢谢!  现在基本上搞定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将中断设置成Timer0,服务程序改为
void __irq Timer_ISR(void)
{
        rI_ISPC=BIT_TIMER0;
        globalcnt++;
//         rI_ISPC=BIT_EINT4567;
rEXTINTPND=0xf;
        Uart_Printf("Interrupt %d times",&globalcnt);
}

为什么每次在超级终端输出的是timesInterrupt 205520904  我不是让globalcn++了吗?
怎么会一直是同一个数字呢?

还有一个问题,在axd中,我在看反汇编的时候,那个窗口只能显示地址为0x。请问怎么才能看到 从地址0c007e00到地址0c0081fc的反汇编,我要怎么样才能看到0x00000000地址处的反汇编呢?也就是说,能翻页吗?

多谢了

网友:
你打印的是变量的地址(0x0C400008),不是你的变量。

网友:
真是晕了,居然犯这样的错误。谢谢

网友:
求指导

楼主看到回复,希望能知道我一下,我用定时器0老是进不了中断函数,就是触发不了中断